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怎么画

楼主(2019-07-15):
这个半环形怎么移动到这个位置  求指点

网友:
先画青色的扇形,然后画红色中心线的圆,然后参照旋转,最后阵列就好了

网友A:
CAD【圆弧】命令里有个【起点-半径-起终角】的选项,如果知道起始角度的话可以用这个。

如果不知道起始角度,也可以画好圆弧之后,用【旋转】命令中的【起始终止点】选项,提前做一个辅助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圆弧】命令里有个【起点-半径-起终角】的选项,如果知道起始角度的话可以用这个。

旋转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