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受力分析

楼主(2019-07-15):
如图所示,两个螺栓之间孔距为30.
求大佬告诉下怎么确定两个螺栓的受力,来确定使用螺栓的规格。

网友:
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A:
这个最主要的还是板的受力确定好,螺栓m10的足矣。

网友B:
如果是五金城里的普通螺栓,不控制预紧力的情况下,需要买M10的;如果是正品10.9级的螺栓,控制预紧力,M5就足够了。当然了,大前提是图中的两块板子都按刚性去理解。

网友C:
按照经验来说,螺栓直径取和板厚稍大一点的。计算的话请按照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的螺栓强度校核程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主要的还是板的受力确定好,螺栓m10的足矣。

主要就是不确定悬臂梁根部的螺栓受力情况,取哪个点作为铰点,做力矩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经验来说,螺栓直径取和板厚稍大一点的。计算的话请按照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的螺栓强度校核程序来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没有类似悬臂梁的受力分析,最贴近的是螺栓连接翻转力矩承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五金城里的普通螺栓,不控制预紧力的情况下,需要买M10的;如果是正品10.9级的螺栓,控制预紧力,M5 ...

能说下为什么选M10的螺栓受力够,预紧力取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没有类似悬臂梁的受力分析,最贴近的是螺栓连接翻转力矩承载。

你可以分别假设两排螺栓各为梁支点,分别计算结果,取较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