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位五通电磁阀

楼主(2019-07-15):
关于三位五通电磁阀,平时工作的时候都是左位和右位,中位只有在停机的时候使用。
那么假如不停机的话,相对于两位五通来说,切换时间要久一点,大概有多少细微的差别?

网友:
对于油研的电磁阀来说(以2型阀芯为例),就是原来的3C2型式变成了2D2,中位变成了过渡位。也有2B2或2B2-L的型式,只有一侧有电磁铁,另一侧为弹簧复位。当然也可以选择左位+中位或右位+中位的型式,分别对应的是2B2A和2B2B。

网友:
你说的气用电磁阀吧。相差很小,参见亚德客样本。三位五通最高动作频率 3次/秒,二位五通最高 5次/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