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带收放料打滑装置

楼主(2019-07-15):
想请问论坛的大家,我现在有一个收纸带的装置。
描述如下:连轴器下端是一个力矩马达,现在由于控制问题,我的送料装置是不断起停的,这样就会导致我的料带一张一弛,严重的时候纸带会掉出盘外割断纸带。
后来的改进方案是追加一个白色的尼龙块中间锁上三颗限位螺丝去增加与轴之间的摩擦,当纸带收紧时,底下的大圆盘会继续转动,达到打滑的状态。但是这个有一个弊端就是时间长了,轴被磨损很严重。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打滑装置(在现有的基础上。)
谢谢大家!

楼主:
忘记放图了

网友:
差点让我以为是打碟机

网友A:
就是要求纸带保持涨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求纸带保持涨紧状态。

是的,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打滑的改造

网友:
送料装置那边增加个摩擦,再末端解决,多考虑一下在哪儿加弹簧

网友:
在配重,一直压住,

网友B:
你这是不是制袋机上用?制袋机上也有类似的机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前面增加一个小弹簧结构摩擦纸袋压紧装置,就算电机停止纸袋一直保持是张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不是制袋机上用?制袋机上也有类似的机构,可以参考一下

端子料盘的层间纸,宽度15mm

楼主:
反正就是想做个超过一定转矩就打滑

网友(点评):
直接有这种电机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就是想做个超过一定转矩就打滑

参考磁带机工作原理

网友:
什么打滑装置?楼主意思是想让它们的旋转没有摩擦吗?

网友:
磁粉离合器

网友:
把联轴器换了?

网友:
低端的加重力辊。高端的上张力传感器。中端的用气动张紧。

网友:
变频器加电机轻轻松松搞定

网友:
制袋机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子料盘的层间纸,宽度15mm

可以在转轴上加个磁粉制动器,再配合一个简化的弹簧储料装置,拉料时一开始先拉动弹簧储料装置里的料,然后随着弹簧储料装置的偏转,让制动器从制动缓缓变到不制动,这时弹簧张力会自动拉动料盘放料,放完料又被制动,剩余的张力正好可以把料绷紧,然后每次循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这样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C:
我们端子机收纸就一个DC24V-30R的电机搞定,有那么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端子机收纸就一个DC24V-30R的电机搞定,有那么复杂吗?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实现的,我们需要达到一个均匀收纸的状态,但是由于后面的机是匀速的,可我前面却是变速的。端子还是异形(非整面)的,收的力太大端子变形,纸带一直是松紧松紧的状态来回,拉力变化太快纸带会断。现在光靠力矩马达的话速度跟不上送料的马达,纸带会在刚启动时很松,当速度跟上来了又会突然绷紧断裂。我也是刚接触这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实现的,我们需要达到一个均匀收纸的状态,但是由于后面的机是匀速的,可我前面却是变速 ...

可以附照片看看吗?根据你的文字描述我没能判断出你所用端子型号。常规情况是拉端子---收纸带;或者是拉纸带----放端子,只用一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