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挤螺钉

楼主(2019-07-15):
今天找标准件,看到一种“自挤螺钉”,形状是尾部有个倒角,倒角上也有螺纹。突然想起来之前在车间见过这种螺钉。当时还好奇这个螺钉的尾部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在网上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这种螺钉的预留螺纹孔的标准。求站内大神指点一二!这种螺钉在什么情况下选择用?有哪些优缺点?拜谢!

网友:
  自挤螺钉和自攻螺钉的最大区就是螺纹使用过程中和工件孔始终保持着相对互挤状态,强行将零件孔中的材料挤压到螺钉的容削槽中,并通过各类螺纹挤压面来固定螺钉和产品以达到满足自挤自锁的目的。
  自挤螺钉,末端大概4p开始有锥度,圆头锥形,方便导入,但孔要先开槽。 自挤螺钉主要执行GB/T 3098.7的性能要求,满足芯部硬度为290-370HV10、表面硬度为450HV0.3。以及标准中所规定的破坏扭力等其它一些性能。
  自攻螺钉,末端也有锥度直到尖端,不用先开槽,可直锁入。自攻螺钉,英文名为Self-tapping Screw 是在金属或非金属材料之预钻孔中自行攻钻出所配合阴螺纹之一种有螺纹扣件。自攻螺钉多用于薄的金属板(钢板、锯板等)之间的连接。连接时,先对被连接件制出螺纹底孔,再将自攻螺钉拧入被连接件的螺纹底孔中。由于自攻螺钉的螺纹表面具有较高的硬度(≥45HRC),可在被连接件的螺纹底孔中攻出内螺纹,从而形成连接。由于其自行成型或攻出其配合螺纹,因此在组合上具有高防松能力,且可以装卸。

百度来的……

网友:
学习了,挺基础的理论知识!

网友:
楼主说的可是弧形三角截面的这种自攻锁紧螺钉。

网友A:
末端大概4p开始有锥度
圆头锥形
方便导入
但孔要先开槽

自攻螺钉
末端也有锥度直到尖端
不用先开槽
可直锁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挤螺钉
末端大概4p开始有锥度
圆头锥形

第一次听说“自挤螺钉”,学无止境,有些行业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有些比较特殊的零件。

楼主:
孔还得开槽?那不是比攻丝还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