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滚筒需要多大摩擦力以确保输送的薄膜运动

楼主(2019-07-15):
请各位大神指导小弟,谢谢了?

网友:
摩擦力等于薄膜的张力,压力应>摩擦力/摩擦系数

网友:
看材质吧!轮的表面材质摩擦系数,膜的材质和摩擦系数。0.5已经很厚了抗拉强度应该很高,没说啥材质,就自己算算

网友A:
这种类似制袋机的牵引的装置,他本来除了自重,还需要配合气缸来调节压力大小的,因为气压是可调的,所以不同的膜都可以用
还有,简单来说,膜能承受的最大张力一般制膜厂家都会说的,膜上或包装上都有表示出来的吧,然后根据2楼说的算吧
其实有了可调节的气缸,你设计的余地很大,你可以把一些数据放大了来算,当然,别太贵就行,哈哈

网友:
这种弹力需要设计成弹簧压紧的机构,保证压力的柔性!

楼主(2019-09-04):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似制袋机的牵引的装置,他本来除了自重,还需要配合气缸来调节压力大小的,因为气压是可调的,所以不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