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上翻门结构,拜谢

楼主(2019-07-15):
给我大神,要设计一种上翻门结构,奈何设计不出。烦请各位看看有没有好的结构,功能要求及主要尺寸已标注。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就内样,然后内样,在然后内样,就可以达到内样的效果。

网友:
合面放外面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做的方案,没生产过,

网友:
铰链加气撑试试

网友B:
用铰链+气动弹簧就行了,不过要计算好支撑点位置

楼主:
现在不想用气支撑,占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方案,没生产过,

直接安装铰链没法避免干涉啊

网友C:
我有几个问题楼主先解答下:
1,能够缓慢打开,手动缓慢关闭。缓慢打开是电控还是手动;手动缓慢关闭是需要人一直按翻盖,还是施加个力就不用一直按着关闭?
2,直接安装铰链没法避免干涉,干涉点在哪里,翻盖上面的空间全部不能利用?
解决的思路:缓慢开关闭合,阻尼器是要用的;不想用气支撑,就是翻盖下面的空间也完全不利用吗?用类似扭簧这种完全不占一点空间的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些问题先帮忙解答了,才好有细节的方案

网友D:
直接安装内液压铰链外面看不见,马爸爸家有,我也是业余搞家装学到的。

网友:
隐藏式合页 以前做保险柜用过

网友:
你这不先平推出去,或者改尺寸,个多半干涉

网友E:
很多机构都能实现的,建议采用液压杠杆拉伸。杠杆

网友F:
先问下有多大空间来设计铰链,1.5的间隙15的板如果单边开,即使现在不干涉也是早晚的事,所以要先提起在开。

网友:
总觉得合页外露不美观。看看地铁上的自动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问题楼主先解答下:
1,能够缓慢打开,手动缓慢关闭。缓慢打开是电控还是手动;手动缓慢关闭是需 ...

问的没毛病。

网友:
买现成的柜门铰链。橱柜门的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问题楼主先解答下:
1,能够缓慢打开,手动缓慢关闭。缓慢打开是电控还是手动;手动缓慢关闭是需 ...

1.因为气支撑占用空间,而且侧边没有足够空间放气支撑所以不用气支撑结构2.用扭簧加阻尼器可以实现缓慢开启手压闭合,但因为有15mm深的沉台不能直接用合页连接(合页不能放在上部),直接用普通合页会开启时会和沉台干涉,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盖和主体的连接结构怎么设计即能够实现功能有避免开启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机构都能实现的,建议采用液压杠杆拉伸。杠杆

有结构简图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问下有多大空间来设计铰链,1.5的间隙15的板如果单边开,即使现在不干涉也是早晚的事,所以要先提起在开 ...

lz没交代14.5板有多宽,什么材质,1.5能否单边放宽

网友:
从图来看,门的动作应该是先垂直后退15mm,然后才是翻转动作。难点是怎么先实现垂直后退

网友H:
公交、动车门结构如何?

网友:
实在想 省  就试试  扭簧吧

网友:
不知道这种结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公交、动车门结构如何?

动车是塞拉门,是电控的,这个用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问下有多大空间来设计铰链,1.5的间隙15的板如果单边开,即使现在不干涉也是早晚的事,所以要先提起在开 ...

下部空间可以放下铰链,间隙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问下有多大空间来设计铰链,1.5的间隙15的板如果单边开,即使现在不干涉也是早晚的事,所以要先提起在开 ...

铰链空间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没交代14.5板有多宽,什么材质,1.5能否单边放宽

长7000宽300,洲圈间隙不能动

网友:
滑轨+气动制动

网友:
上面的盖子板,其实可以改动下,外面装合页是没有问题的。不要思维定势,多想,多改动,成长越快。

网友:
直接翻会干涉?比划过么?别靠猜,24楼机构挺不错

楼主:
求结构,自己顶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用铰链+气动弹簧就行了,不过要计算好支撑点位置

这个气撑方向是不是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气撑方向是不是反了

哪里反了?现在设备正在用

网友J:
这个不改尺寸很难做到不干涉,间隙感觉太小了,除非先往后退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哪里反了?现在设备正在用

上次用了,伸出端朝下装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改尺寸很难做到不干涉,间隙感觉太小了,除非先往后退一下。。

lz可能空间受限,需要高手帮助设计,才能完美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上次用了,伸出端朝下装

你说的对,我查了资料,的确是要活塞杆朝下安装,因为这样可以减低摩擦和确保最好的阻尼质量及缓冲性能。谢谢赐教
不过我们公司我看他们都是活塞杆朝上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我查了资料,的确是要活塞杆朝下安装,因为这样可以减低摩擦和确保最好的阻尼质量及缓冲性能。 ...

刚好用过,我也是来学习学习的,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7000宽300,洲圈间隙不能动

7000*300,手动打开?这多重的门?

网友:
内置阻尼液压缓冲铰链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安装内液压铰链外面看不见,马爸爸家有,我也是业余搞家装学到的。

门太重的话,估计不行的吧

网友(点评):
有多重,10公斤?可以有加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