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关于扭矩计算问题

楼主(2019-07-15):
如图两种方式扭矩怎么计算,1种旋转中心在重心位置,另外一种偏于一头,感谢。

网友A:
用扭矩的定义去计算。材料的质心到旋转中心的距离乘以质量就是扭矩值。

网友:
这时最常见的类型,一般书籍里都有模型的,甚至一些电机自家的选型说明书里都有这些模型,我是忘得差不多了,你自己翻吧

网友:
理论力学有学过,直接由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扭矩的定义去计算。材料的质心到旋转中心的距离乘以质量就是扭矩值。

第一种质心好像就在中心等于0

网友:
算传动带前进所需的摩擦力,然后去×转动轮的半径,再搞个安全系数,你保守一点可以安全系数取2到3。你祝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质心好像就在中心等于0

如果材料均匀的质心是在旋转中心

网友:
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网友(2019-09-27):
刚好碰到这个问题,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