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问题,求大佬解答

楼主(2019-07-15):
如下图所示,大家认为选用这两种方式连接40KG的重物,里面有摄像头,怎样使重物晃动幅度最小。进而对摄像头影响最小
(PS:因为在地下挖掘作业导致巷道顶部振动,用铁棍连接还是链条连接那种振动幅度最小) 。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个人观点:
铁棍连接:顶部多大震动,摄像头就多大震动,顶部不震,摄像头不震;
链条连接:摄像头晃动幅度小于顶部震动,但顶部结束震动,摄像头会持续轻微晃动,直到静止,然后开启下一次晃动

网友B:
你先说这个摄像头是干嘛的?关键时刻能保人命的吧。。。

别两根了,就一根绳子加一个低电压高转速的廉价陀螺。别省钱了,买一万个陀螺也换不来一条人命。。。

网友C:
加个三轴稳定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铁棍连接:顶部多大震动,摄像头就多大震动,顶部不震,摄像头不震;
链条连接:摄像头晃动幅 ...

谢谢大佬,你给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内部为红外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说这个摄像头是干嘛的?关键时刻能保人命的吧。。。

别两根了,就一根绳子加一个低电压高转速的廉价 ...

内部防爆盒内装的是红外摄像头吊在半空中,搞双目立体视觉,识别目标点,抖动会影响其正常工作,请问陀螺是怎么搞进来用钢丝绳连接吗?(有好的方案请大佬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三轴稳定器

请问大佬,三轴稳定器怎么加进来,怎么连接。谢谢大佬

网友(点评):
找大疆,或者做监控设备的问问。

网友(点评):
有的云台自带防抖功能

网友:
CD 机的机芯很怕震,那上面用的是填充硅胶的阻尼胶垫,还有汽车排气管用的是胶圈悬挂的,还有话筒的悬挂,我感觉可以参考一下,还不行可以加陀螺来稳定,你这应该是振动引起摄像头抖动使图像模糊看不清。

网友D:
应该是柔性链的振幅小,柔性链在顶部震动时有阻尼作用。

网友:
能用成品就没必要自己做。淘宝一大堆稳定器,自拍神器。

网友E:
荡秋千啊,链条链接干嘛那么直接,链接上固定底板再链接岂不更好?效果再好点加上奔驰车的鸡头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你给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内部为红外摄像头)

对于陀螺什么的我还真不懂,没接触过。
我只是感觉,感觉你可以把铁链换成橡皮筋,用三条橡皮筋呈三角锥形吊着,至于具体的角度、高度、橡皮筋的数量,你实验一下,或者不做三角锥,做四角锥甚至多边形椎体,这样不会造成大的震动,但会持续的轻微抖动,不知能不能接受。
如果还不行,就用高科技手段,不知你看过那个视频没有,把摄像头捆在鸡头上,贼稳。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三轴稳定器怎么加进来,怎么连接。谢谢大佬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荡秋千啊,链条链接干嘛那么直接,链接上固定底板再链接岂不更好?效果再好点加上奔驰车的鸡头效果。

,,,怎么意思意思是链条怎么连接,求详细指点

网友:
楼主可以找找云台或者光学防抖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陀螺什么的我还真不懂,没接触过。
我只是感觉,感觉你可以把铁链换成橡皮筋,用三条橡皮筋呈三角锥 ...

橡皮筋吊80多斤东西并不太稳妥。。。我在下面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柔性链的振幅小,柔性链在顶部震动时有阻尼作用。

请问柔性链条是那种,具体什么样的,有照片吗?我好采购一下。或者在哪里能买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皮筋吊80多斤东西并不太稳妥。。。我在下面怕怕

没让你用扎辫子的橡皮筋……如果是的话,这成本也太低了,你女朋友就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柔性链条是那种,具体什么样的,有照片吗?我好采购一下。或者在哪里能买的到

链条和刚性吊杆相比,链条就是柔性的。

网友:
你们的两侧侧壁有没有条件,顶部震动肯定比侧面大很多,侧面搭个三角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