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裁板锯不仅可以裁切变形的板材,也可以切换板材方向

楼主(2019-07-15):
自动裁板锯是一种很先进的机械,也叫电子锯,裁切材料的时候比人工裁切的精度要高很多,所以现在很多厂家都会用,而且可以避免人工受伤的情况,所以有些厂家的老板要求在开料的时候员工必须使用机子来操作,这样可以保障员工的人身安全,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直线精密导轨确保锯车平稳运行,开料时大小锯片正反锯切,锯座经动态平衡处理和旋转测试,无震荡,锯切口直线度优异,不崩边、不断层、不烧锯。
2、自动裁板锯进料口采用手动拉线紧急停车装置、出料口配置光电感应装置确保人员安全。
3、电子锯开料时自动升降压梁紧压板材,锯车在直线精密导轨上自动前进后退来回锯裁,劳动强度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4、参数化输入,将开料所需的目标板材长、宽及数量输入至触摸屏后启动机器即可,自动定位裁切,加工包装箱和木托盘效率是使用普通锯效率的3倍。
5、有些电子锯有自动送料功能,有些没有,开料时机械手自动拖动板材执行送料,大大降低工人劳动强度,配有高精密伺服系统、非接式电磁测量系统执行精度补偿。
6、自动供压式气动浮珠台面能使进出料更省力并能有效减少接触面间的磨损,劳动强度低工作效率高
7、整机台面采用25mm厚优质钢材组成,经大型精密设备精加工处理,合理周期时效处理,有效去除机身应力,机体稳固扎实,在日常高强度工作中永不变形、经久耐用。
东莞利锟数控的自动裁板锯是一种经济实惠,性能又稳定的机械,有前上料和后上料款之分,客户可以根锯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具体要哪一种,后上料的抓板装置,可以按系统要求抓取,非常适合不平整,变形的的板材,可以根据第一刀裁切方面,任意切换板材方向。

网友A:
想买这种切条机的最贪心的老板,关心的是切割最大厚度,圆锯片的转速是否可调,最后一刀有没有保证,更换锯片有多轻松。。。还有啥来着。还有,备料上料需要几个人,怎么上。。。还有啥。。。快二两了,脑子不转了。。。

前几天,就被一个老板拽着去看这类设备。去之前猜的,好像都没出错。。。

网友(点评):
多数都是用来锯密度板的,灰尘大的一批。 然后厚度高了精度差距5挺大,可能个操作进刀速度有关系吧。通常误差在1mm内。 尾刀有时候可以反过来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买这种切条机的最贪心的老板,关心的是切割最大厚度,圆锯片的转速是否可调,最后一刀有没有保证,更换锯 ...

最后一切有没有保证是什么意思?更换锯片一般都很轻松。

网友(点评):
最后一刀,看废料有多少。。。

网友(点评):
拽我过去看的这个老板,估计是最苛刻的买家,却不知道自己该要那些参数条件。。。最后还是我来问的。。。喊价15万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