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深度问题

楼主(2019-07-15):
咨询个简单的问题,外径45mm,壁厚2mm的无缝管,内部要对称焊接2个M6的螺母,70mm的深度容易焊接吗?(要求只要有焊机的厂子就能做出来)。除了内部备螺母和攻丝之外,还有没有好的方案(45mm的外径不能有突出结构),感谢大家!

网友:
2mm的管子容易焊穿,个人推荐压电焊接

网友:
做一个专门的点焊工装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

网友:
用凸焊螺母,但是边沿要平行管子轴线

网友:
解决了螺母焊接时定位的问题,焊还是能焊的,只是M6螺母太小和2mm的管壁也太薄,普通焊机焊接电流太大,恐怕很容易螺孔变形和管壁烧穿,用氩弧焊比较好,需要配特别结构的焊枪,直柄可能是最常见的,但可能不适合手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