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耗制动充当负载

楼主(2019-07-15):
请教各位大神,我现在有两套1.5KW的主轴电机和变频器做电机对拖实验,我想用测试电机的变频器接制动电阻来消耗功率,请问这个电阻的阻值和功率怎么确定?    我跟变频器厂家沟通过,他们技术说变频器制动电阻输出680V-730V直流电压,电流有4A

网友A:
180欧,3kw。假如系统可以的话

网友B:
看完以后发现很绕口,而且还没看明白。
你的意思是,一套电机用来正传。然后另外一套电机用主电机制动电阻的富裕能量给另外一套反转刹车吗?
小兄弟,你两套东西加起来可比一套1.5KW国产伺服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以后发现很绕口,而且还没看明白。
你的意思是,一套电机用来正传。然后另外一套电机用主电机制动电阻 ...

跟私服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做电机对拖实验的,测试电机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欧,3kw。假如系统可以的话

请问一下,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变频器厂家跟我说制动电阻的输出端电压有680V--730V,但是我网上查资料只有60V--8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变频器厂家跟我说制动电阻的输出端电压有680V--730V,但是我网上查资料 ...

电压按最大730V算。电流按4A算,则负载电阻是180欧姆左右,功率3KW。厂家的说法是对的,你应该是380V的变频器。网上是乱说的。
正常直流端电压在500V左右,高压开通在680V,报警关机在73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按最大730V算。电流按4A算,则负载电阻是180欧姆左右,功率3KW。厂家的说法是对的,你应该是380V的变 ...

如果输出电压按730V算,那么电流是不是跟制动电阻的阻值有关系,而并不是固定的为4A。如果制动电阻大一点,是不是这个电流就变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出电压按730V算,那么电流是不是跟制动电阻的阻值有关系,而并不是固定的为4A。如果制动电阻大一点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那是不是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用合适的电阻,就可以算出来最大的电流值了。我是准备买一个滑动变阻器的,实际上这个制动电阻消耗的功率也就只有0.5KW,我用大于0.5KW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网友C:
想请问下前辈,我们想做电瓶车,那样制动的时候可以把电充进电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用合适的电阻,就可以算出来最大的电流值了。我是准备买一个滑动变阻器的 ...

概念是没错。但实际不可用滑动电阻,还有3kw是最小的选择了,相对你用变频器来说,你的0.5Kw是不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下前辈,我们想做电瓶车,那样制动的时候可以把电充进电瓶吧。

可以的把,就跟现在的共享汽车一样,松刹车就是相当于能量回收给电池充电。以前听别人说骑电动车下山,到山底时电动车电量涨了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概念是没错。但实际不可用滑动电阻,还有3kw是最小的选择了,相对你用变频器来说,你的0.5Kw是不可靠的。 ...

我最终带动主轴转动的功率只有0.5KW,变频器本身可以消耗一点,估计制动电阻需要消耗的功率都不到0.5KW。
为什么实际不可用滑动电阻呢?  还有为什么3KW是最小的选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终带动主轴转动的功率只有0.5KW,变频器本身可以消耗一点,估计制动电阻需要消耗的功率都不到0.5KW。 ...

哦,你的0.5kw是平均功率的概念,变频器是以毫秒计的东东,所以你要按变频器的概念来,选3KW。滑动电阻相对于变频器来说接触太不可靠,随时会炸了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的0.5kw是平均功率的概念,变频器是以毫秒计的东东,所以你要按变频器的概念来,选3KW。滑动电阻相 ...

请问这个3KW是怎么定的,有什么计算公式吗?用滑动变阻器这么恐怖么,会炸变频器?  你是指的接触不好,导致制动电阻断开,然后变频器母线上的电容会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3KW是怎么定的,有什么计算公式吗?用滑动变阻器这么恐怖么,会炸变频器?  你是指的接触不好, ...

1.5Kw对应过载100%,还有满足730v180欧姆.所以要3kw.
是的瞬间接触不好就会炸了.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7-16 12:26
1.5Kw对应过载100%,还有满足730v180欧姆.所以要3kw.
是的瞬间接触不好就会炸了.

大致知道了,感谢分析。你是做哪个行业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知道了,感谢分析。你是做哪个行业的啊?

数/说不清是啥行业了,只要是本地区的,啥活都干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7-16 19:18
数/说不清是啥行业了,只要是本地区的,啥活都干

牛啊,要都懂才都能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啊,要都懂才都能干啊

是啊,要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

网友:
736热心人啊

网友:
千万注意这句话:假如系统可以的话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7-17 09:03千万注意这句话:假如系统可以的话
系统可以具体指的什么呢?  是要满足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值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可以具体指的什么呢?  是要满足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值么

是指你那厂家的变频器支持否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7-17 09:23
是指你那厂家的变频器支持否

这个已经沟通好了的,刚开始买的那个型号不支持,后面换了一个支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沟通好了的,刚开始买的那个型号不支持,后面换了一个支持的。

网友:
还不如让两个电机保持转差率同步启动呢, 通俗讲,原动机比陪试电机快一定比例,让陪试电机工作在制动状态。
   让变频器比电机选大两档,变频器通过总线和PLC连上以保证动态响应,用PLC读取、监控变频器输出电流(视为电机电流),通过调整转差系数,拉高负载电流。
   如果再改造一下,两台变频器母线并在一起,就搞成了专门的试验机组了,拖机机械能输出给陪试电机,陪试电机发电逆变成直流母线,回补充给拖动试验系统,能量内反馈,系统损耗是电机损耗和实验系统变频器自身损耗。

网友(2020-02-15):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用合适的电阻,就可以算出来最大的电流值了。我是准备买一个滑动变阻器的 ...

制动情况下,电压高,电流就算小,0.5KW的制动电阻就算阻值再大也不够吧,,太大阻值刹不住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