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轮蜗杆减速机静载试验蜗杆压裂的问题?

楼主(2019-07-15):
如题,我在进行蜗轮蜗杆减速机(一次包络蜗杆+渐开线齿轮的蜗轮副)静载试验(缓慢增加载荷)时出现了蜗杆齿面开裂的情况,蜗轮齿面硬度HRC55齿面高频淬火处理,蜗杆齿面硬度HRC52表面氮化处理。社区老师可否帮我找找原因?感激不尽!

网友A:
遇到过这样的,过载造成的,还有你的蜗轮为啥排除了铜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样的,过载造成的,还有你的蜗轮为啥排除了铜合金。

lz觉得蜗轮金贵?

一硬一软比较好。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15 23:07遇到过这样的,过载造成的,还有你的蜗轮为啥排除了铜合金。
谢谢!先回答你的问题,不用铜是因为蜗轮用的是齿轮,并且很多家都是这样用的。请问出现了这种情况一般怎么解决呢?

网友B:
我这儿有时候磨齿也会齿面开裂,我这是热处理不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儿有时候磨齿也会齿面开裂,我这是热处理不好的原因

请问你那热处理方法是什么?齿面硬度有多少?

网友(2019-08-14):
应该是蜗杆或者的齿向精度不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先回答你的问题,不用铜是因为蜗轮用的是齿轮,并且很多家都是这样用的。请问出现了这种情况一般怎么 ...

问题就是出现在这儿,你用了齿轮,接触面小了

网友(2019-10-13):
静扭试验中,一般做最大扭矩的3倍。首先变形的是键槽,蜗轮软会压出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