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火后还能焊接吗

楼主(2019-07-16):
工件退火完成后,再进行焊接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焊接会产生变形,内应力,失去了之前退火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会产生变形,内应力,失去了之前退火的意义。

退火后再焊接对焊接性能没什么影响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退火后再焊接对焊接性能没什么影响是吧

对焊接性能没影响,二楼的意思是:为什么不等焊接后再退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焊接性能没影响,二楼的意思是:为什么不等焊接后再退火呢?

是的 ,我只是想问下退火后还能不能焊接,对焊接性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C:
可以焊接的,影响也肯定有的,但你要是问我具体我也不懂

网友D:
没问题,挺好。

网友E:
焊接后再退火多好啊,但是一定会变形

网友:
退火就是去应力,焊接是材料之间的关系,不会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焊接的,影响也肯定有的,但你要是问我具体我也不懂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挺好。

好的,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后再退火多好啊,但是一定会变形

一般肯定是焊后退火,这个是加工错返工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肯定是焊后退火,这个是加工错返工的情况

焊点太硬,不好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点太硬,不好加工的

那就是对焊接还是有一点点影响吗

网友:
焊接后 退火是为了 消除应力  退火后再焊 产生应力需再退火进行消除

网友(2019-09-12):
当然不影响焊接。但你焊完后还要再次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