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电动推杆断电后可以推复位吗

楼主(2019-07-16):
现在准备做自动旋转门,想用电动推杆推一侧,但是怕停电之后推不开门。电动推杆内部结构应该是齿轮结构应该可以推复位的呀,为什么淘宝商家说断电不可以推复位。

网友A:
里面有丝杠结构,只能通过电机旋转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丝杠结构,只能通过电机旋转复位

是丝杆呀,但是丝杆结构也是可以推动的呀,只要不是蜗轮蜗杆或者带刹车电机应该都可以推动的啊

网友:
我前段时间刚弄了一个平移门,用的电推杆,断电不可以复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丝杆呀,但是丝杆结构也是可以推动的呀,只要不是蜗轮蜗杆或者带刹车电机应该都可以推动的啊

要看导程大小和丝杠种类,不是所有丝杆都能推得动的!你去推螺栓试试看能不能推得动?

网友:
旋转门不是可以带棘轮吗,断电后反推。如果断电自锁,那么理论上侧边会留门应急。

网友:
主要看具体结构,多数带自锁。

网友:
用手、电两用型推杆,带有手摇柄。

网友:
有带手摇设计的电动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导程大小和丝杠种类,不是所有丝杆都能推得动的!你去推螺栓试试看能不能推得动?

此话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普通T型齿的电动推杆,就带自锁的,断电就推不动了。如果是滚珠丝杆的,可能是电机带制动。

嗯  嗯

网友:
最好是液压缸,再配一个杠杆机构,这样会稳定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