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去除交叉孔毛刺,最好是加工的时候去除

楼主(2019-07-16):
现在在加工过程中,碰到交叉孔,会产生毛刺翻边等,怎么在加工的时候去除,用特定的刀具,转速加大或者,增加一把刀具?请教。

网友A:
如果是金属材料,你可以放电加工啊,肯定没有毛刺,如果是塑料件,你可以注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金属材料,你可以放电加工啊,肯定没有毛刺,如果是塑料件,你可以注塑啊

我们现在基本上加工都是卧加在做,不考虑,其他加工方式。除了增加新型刀具,或新工艺,其他不考虑。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吧,国内外军工行业普遍存在的。毛刺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楼主:
XEBEC陶瓷纤维研磨刷 日本XEBEC锐必克内孔专用研磨刷.特点,将超级纤维油石材料制作成线材使用,先端具有很强的研磨力.用旋转的离心力去处交叉孔内的细微毛刺,*适用在加工中心,CNC数控车床,专用机床,不会损坏交叉孔部位及其棱边的形状,去除毛笔刺精度高.

网友(点评):
这个严重靠谱。。。。。

网友:
去毛刺有十多种方式方法,哪种适用才是问题。

网友:
6#推荐的靠谱,研磨刷在高速时,离心力的作用会向伞一样展开,把毛刺干掉

网友:
工业难题

网友:
有反倒角刀,可以去除一点毛刺的,前提是毛刺比较软的情况下

网友:
一般都会增加一道去毛刺工序的,有这种刀具,这样才能处理的干净!

网友:
可以用燕尾刀走3D刀路,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增加一把毛刷去毛刺,毛刷的材质可以是不锈钢的,也可以是尼龙的。这是加工中心非常常见的去毛刺工艺。

网友B:
瑞士好优利   http://www.heuletool.cn/zh/   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瑞士好优利   http://www.heuletool.cn/zh/   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这个很有帮助。

网友(2021-06-24):
磁力去毛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