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用K因子怎么得到展开长

楼主(2019-07-16):
板厚2mm,材料304,尺寸为内尺寸,请问不用K因子怎么计算展开长?

网友:
不考虑K因子,三段弧长和^_^

网友:
中性层长度?

网友:
这个不像钣金折弯,要考虑折弯系数,直接量弧长不是挺好的!

楼主:
都是钣金折出来的,90尺寸也是折出来,就是想知道不用K因子能得到正确的展开长不,图片是做好的的零件,中间装的是是2个绞龙有尺寸要求的

补充内容 (2019-7-18 13:15):
这个零件就是用K因子展开的,尺寸准确,大圆弧分二十几刀逐渐压出,百超折弯机有这功能能自动计算每次压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