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铝型材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9-07-16):
主体部分是一体的,正常的盒子是钣金加工的,这种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是一种型材切割而来的。

网友:
冷拉模直接拉出来

网友:
铝型材都是挤压出来的,只是模具不同罢了

网友:
电瓶车控制器外壳

网友(点评):
行家,,,,,,业余维修的飘过。

网友:
挤压出来的,一般出料长度是30米,就地加工的话就这个样子了,如果需要运输的话,一般切成6米或12米左右的。

网友(点评):
一次挤压出料大约在6-8米,30米是接驳的,有接驳痕。

网友(点评):
我公司出料至少是30米,料台是40米的。华北铝业那边是6-30米都可以出(14年的数据),一次成型,无接缝

网友:
铝型材,挤出来的

网友:
挤压机挤出来的

网友:
铝型材都是挤压出来的,只是模具不同罢了,有需要特殊截面的,是可以向厂家开模的。

网友:
这种是型材,一体挤压出来的!

网友:
话不多说 卷帘门知道不?

网友:
挤压出来没有问题,断面看光洁度。

网友:
量少就机加线割,有量就挤型模挤。

网友(2019-12-02):
就是铝型材,我公司用的CDRH盒就是这种的

网友(2020-05-18):
( b5 t* s5 t4 w% }& Q挤压机挤出来

网友:
拉伸挤出成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