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P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9-07-16):
SWP用做弹簧,日本牌号?65Mn可以代替吗?

网友:
好像是一种叫做琴钢线的东西,你说的那个理论上是可以替代的吧,但是具体要看是什么用途。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e9d2b7a5551810a6f4248629.html
http://www.docin.com/p-810723354.html
对应的标准

网友:
是指一种日本的型材,该型材安级别有很多型号,SWP是其中一种,用于高质量板簧的生产。材质和钢琴线很相似。

网友:
你可以打听一下,可以买到,用65Mn可以代替。

网友:
可以的,很多厂家都这么干的,成本也会低很多。

网友:
琴钢丝,寿命比65Mn高。价格也要贵一倍

网友:
点错了,不好意思楼主~。~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确实长见识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