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更新之后SW2012提示激活问题

楼主(2019-07-16):
请教各位大神,公司用的台式机win10系统安装了solidwords2012一直用得好好的,昨天因为win10系统更新之后再打开solidwords2012就提示要激活,并且提示试用期为0天,我自己卸载了两次又重新安装,按照之前的方式破解之后还是不行,请问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还请帮忙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win10都不支持15版的,何况12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都不支持15版的,何况12版的??

呵呵,你可以去试试能不能安装12版的咯!

网友B:
win10企业版还是家庭版?
企业版+sw2017 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企业版还是家庭版?
企业版+sw2017 没问题呀

家庭版的,公司电脑,也没那么多限制的,但是现在还是用12版的,所以不能装17的,谢谢啦!

网友C:
Win10更新时会检测盗版软件,不只是sw,其他软件也是,Win7没这个问题

网友D:
你这种情况需要再破解一下,搞不好软件还要重新安装。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更新时会检测盗版软件,不只是sw,其他软件也是,Win7没这个问题

有办法弄吗?我重新装了软件也不行耶!好像之前重新装系统之后再重新装软件就可以,不过我不想那么麻烦重装系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情况需要再破解一下,搞不好软件还要重新安装。

我重装软件好几次了都不行,如果要重装系统有觉得太麻烦,所以想找一下不需要重装系统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更新时会检测盗版软件,不只是sw,其他软件也是,Win7没这个问题

再者说我的CAD也是破解版的,更新系统之后没有问题啊还是可以正常使用,所以应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弄吗?我重新装了软件也不行耶!好像之前重新装系统之后再重新装软件就可以,不过我不想那么麻烦重 ...

不用重装软件,使用破解软件重新破解,网上搜索 solidworks 2012破解补丁,很多的

楼主:
关于solidwords2012在win10更新系统之后出现的提示重新注册,并且对此注册之后还是出现提示注册框如下图1此问题通过网上网友介绍的方法已经解决了,现将操作方法如下介绍:首先我们需要删除一些以前注册过的文件,一般在:“C:\ProgramData\FLEXnet”这个路径里面,删除所有带“SW_D”开头的文件,如下图2,一般就是在这个“FLEXnet”文件夹里面的,具体还得看安装目录,删除这些带“SW_D”开头的文件的文件以后试着打开solidwords2012时弹出来的是一个有30天试用期激活框,但是这个无所谓啦,我们开始重新注册吧。

注册之前还请网友一定要记住先把电脑的网络断掉,一定要断开网络才能开始注册的!!!!!!!
然后打开solidwords2012的注册软件如图3,打开“SW2010-2013.Activator.SSQ.exe”这个程序,(win7用户最好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出现一个程序安装对话框,按照图4提示,直接点击“Install”。
弹出的第一个对话框如图5,点“是”
继续图6,点“是”
接下来弹出的可能会是几个内容差不多只是版本会有所不一样的对话框,如图7,这是有些程序可以包含多个版本的注册在内的,那些不是你们当前使用的版本,可以随便点(“是”或者“否”都可以),当跳到你们当前使用的版本的时候一定要点“是”。
然后再点下去就如图8一样,到这里已经快注册好了,直接点击“确定”,
会出现图9,是查看一些其他功能的,这个要访问官网的,但是我们断了网络,所以就没必要了,直接点“否”不会有影响的。
然后到了图10的窗口,点“Finish”,这时就已经破解好了,点回去刚刚“FLEXnet”这个文件夹里面又生成了一些新的以“SW_D”的文件了。
这时,重新打开solidwords2012,可能会有一些协议之类的窗口弹出来,直接勾选“我同意”并且确定就好了,然后就会出现图11的窗口,软件成功打开。
到了这里就恭喜你了,终于又可以用回solidwords2012了!!!
感谢百度上的网友提供解决的方法,就是如图12这个网址的内容:
希望这个帖子以后能够帮到受到这个问题困扰的网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