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1.0碰焊拉丝工艺请教

楼主(2019-07-16):
两个零件都是不锈钢1.0厚
现在的工艺:激光下料,再平板拉丝,长度方向上拉丝,再成型碰焊,碰焊后再拉丝,要把焊点拉丝掉。要求整体丝纹要一致
现在的问题是:中间那大孔翻边拉伸了一定的高度,无法整体整个面一起拉丝。只能拉丝有焊点的那两侧,这样局部拉丝,结果是有明显的色差,很难保证整体丝纹一致性。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的呢

网友A:
拉丝换别的处理工艺行不行

网友B:
你拉丝用的什么工具,拉丝平板这种R角处肯定不好拉,建议用拉丝球等工具处理。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网友C: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丝换别的处理工艺行不行

必须,必须拉丝,且这套产品好多种零件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拉丝用的什么工具,拉丝平板这种R角处肯定不好拉,建议用拉丝球等工具处理。

激光下料后,用的砂带拉丝机平板拉丝。成型后碰焊后,焊点得拉丝

楼主:
引用 楼主:
激光下料后,用的砂带拉丝机平板拉丝。成型后碰焊后,焊点得拉丝

问题是你拉丝球处理,怎么能保证和我之前的丝纹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你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D:
拉丝完再冲孔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丝完再冲孔行吗?

就是拉丝完再冲孔的啊,但总不能焊接后再冲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拉丝完再冲孔的啊,但总不能焊接后再冲孔吧???

再找预防焊削的办法。

网友:
拉长拉丝应该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