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常态刹车装置

楼主(2019-07-16):
一种用于火车轨道上的手推小车,常态下为刹车状态,需用时候解除正常推行   要求采用简单的机械刹车结构

网友:
刹车电机结构可以参考下

网友A:
需要多大的制动力?这个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大的制动力?这个很关键

200-300斤,人工推一下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大的制动力?这个很关键

车上推的重物重量加上车的自重再乘以导轨和车轮的摩擦系数就是刹车力,实际刹车力比这个计算值再稍微大一点就行。

网友:
自行车的X型刹车改一下,在剪刀结构上加个压簧

网友:
电磁失电制动器,了解一下

网友:
如果负载不是很大,惯性问题不大的话,可以直接选用带刹车电机会更方便一些!

网友:
电磁失电制动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