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机的刮刀和回墨刀,下压和提升的动力为何选择用2个气缸?

楼主(2019-07-16):
自己实在是看不明白,在此请教大家一个疑惑:丝印机的刮刀和回墨刀,下压和提升的动力为何选择用2个气缸?2个气缸如何连接实现运动的?

丝印机刮刀下压

丝印机刮刀下压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气缸的力不够,用两个气缸吧

网友B:
刮刀和回墨刀各自一个气缸驱动。  丝印机很成熟了,看个视频就知道了,。加一个动图( 某度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刀和回墨刀各自一个气缸驱动。  丝印机很成熟了,看个视频就知道了,。加一个动图( 某度找的)

有实际看过丝印机的工作过程,各自的驱动是两个气缸叠加起来,想不通是作何用途和如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气缸的力不够,用两个气缸吧

单个气缸力是足够的

网友:
是不是为了控制简单?猜测

楼主:
顶一个,还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实际看过丝印机的工作过程,各自的驱动是两个气缸叠加起来,想不通是作何用途和如何工作的

两个气缸叠加起来”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作何用途和如何工作分别指什么?

可能我还没理解你的提问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气缸叠加起来”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作何用途和如何工作分别指什么?

可能我 ...

不好意思,由于自己也看不明白,描述得有些模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由于自己也看不明白,描述得有些模糊。

嘿嘿
你可能是纠结某个问题
可能过段时间你就理解了。 顺其自认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
你可能是纠结某个问题
可能过段时间你就理解了。 顺其自认的解决

理是在理,就没转过弯来

网友C:
两板到之间被折腾来折腾去的“油墨条”直径,你敢说能控制的很好,那,你就可以只用一个气缸了。

实际呢。。。

别忘了,你在扒拉的,不是铁棍子,而是软得一塌糊涂的稀泥。。。

那边扒拉过来时,这边得提前做好防洪堵截工作。。。

不然,没印几张T恤,满机器都是油墨,还弄脏T恤,更可怕的是,该印到的地方,竟然缺墨。。。

然后穿在身上的那个T恤胸口上那美女,得了红斑狼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板到之间被折腾来折腾去的“油墨条”直径,你敢说能控制的很好,那,你就可以只用一个气缸了。

实际呢 ...

这描述很生动了,请问,两个气缸是如何连接使用顶升的呢?

网友(点评):
二十来年前在日本的电路板印刷车间打过工。。。真的想不起来了,还自己修过机器呢。。。

网友:
3楼的动图很清楚了,两个气缸是因为动作的时序不一样。这样的一套设备,用个PLC就可以了控制了。

网友(点评):
时序是不一样,为何需要4个气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