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雕刻机加工问题

楼主(2019-07-16):
手上一台桌面小雕刻机,从毛坯上用轮廓加工切出所要的零件,但是总是在就快切完还剩一点点的时候零件自己从毛坯上断下来导致被路过的刀子切报废。
请教下你们怎么能不让零件切掉出来或者其他的加工方法的?

网友A:
这不仅是雕刻机的问题,而是所有数控加工共同出现的问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编程员水平不够,没有考虑工件切断后的问题,这需要经验积累,很多人没干过加工看别人干活是真简单,就是因为他没干过不懂,加工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因素,是电脑模拟发现不了的,需要经验!针对你的问题给你个简单建议:底部留余量,不要直接干透,余量大小根据你零件来,铝件小零件留0.5--1毫米就可以,大点就用压板压住铣透。还有就是根据零件形状采用顺铣还是逆铣根据你零件特点来定。三言两语还是点不透就找个老师傅帮你编个程序。

网友:
那就留那一点点,然后把零件掰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仅是雕刻机的问题,而是所有数控加工共同出现的问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编程员水平不够,没有考虑工 ...

好的。我明白了。就是刀断的还不够多。料子毁的还不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