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前后左右进行摇晃的办公椅底座结构

楼主(2019-07-16):
五爪能够通过中间的连接处活动

网友A:
把中间的连杆改成个大号的压簧,四周围上一圈限位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中间的连杆改成个大号的压簧,四周围上一圈限位就ok

红色的底盘要探到地面上时,五爪就起到辅助作用,然后椅子就可以进行一些前后左右的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的底盘要探到地面上时,五爪就起到辅助作用,然后椅子就可以进行一些前后左右的晃动

你这样设计还不如用弹簧呢,那种顿挫感太明显,就跟你把一个放稳的椅子,又多加了几个短脚,然后让它晃,除了顿挫感,噪音可能也很明显,因为每次的恢复原位都是猛地落下,在室内真的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中间的连杆改成个大号的压簧,四周围上一圈限位就ok

嗯,类似幼儿园里面的摇摇椅

网友:
见过游乐场里面的摇摇马么,,,

网友:
不知所云,看不懂,哪位大侠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