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金属表面化学发黑的操作步骤详解吗?

楼主(2019-07-16):
请问谁有金属表面化学发黑的操作步骤详解吗?谢谢!

网友A:
我所知道的是:开始用酸洗除油除锈除污——浸入加热后的苛性碱一段时间——取出后用水冲洗去除苛性碱——浸油防锈——沥干。
具体详细参数你可以查些资料,这东西经验性很大

网友B:
楼主的金属范围太广了,不同金属甚至同种金属的发黑都有不同的方式,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借本电镀手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知道的是:开始用酸洗除油除锈除污——浸入加热后的苛性碱一段时间——取出后用水冲洗去除苛性碱——浸 ...

谢谢,哪里有详细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金属范围太广了,不同金属甚至同种金属的发黑都有不同的方式,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借本电镀手册 ...

谢谢,是不锈钢发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锈钢发黑。

不锈钢为啥要发黑?只是要外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为啥要发黑?只是要外观吗?

做一款精密零器件,需要不反光。

网友:
      在精密光学仪器、军工领域的枪械瞄准镜等产品中,对零部件表面有不反光的要求,铝合金材质通常采用阳极黑化处理(哑光),不锈钢件采用真空发黑、化学转移膜、镀黑铬、涂层等表面处理工艺。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