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用铰刀镗孔吗?

楼主(2019-07-16):
在一工艺文件中见到如下内容:加工内容栏为“精镗xx孔”,刀具名称栏为“铰刀”,感觉有点不对劲,到底是镗还是铰?能用铰刀镗孔吗?

请教:
1.什么是“镗”?

2.什么是“铰”?

3.能“用xx铰刀镗xx孔”吗?

网友A:
铰刀和镗刀是不同的的刀具。怎么能用铰刀镗孔呢?加工精度都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刀和镗刀是不同的的刀具。怎么能用铰刀镗孔呢?加工精度都有差别的

什么是“镗”?

什么是“铰”?

网友:
|耶稣爱子发表于 07-16 22:39
什么是“镗”?
什么是“铰”?

镗孔是用刚性好的刀具一下子切削到尺寸。     铰孔是用相应直径的刀具(比如直径6MM的铰刀只能加工6MM的孔。)通过少量的切削和挤压达到尺寸。  一般孔较小用铰,孔较大的用镗。       机械学徒,抛砖引玉了。????????????

网友:
看工艺描述没问题呀   别咬文嚼字  不是搞文学的

网友(点评):
搞文学可以想当然,搞技术的应该认真,

网友:
大概率是工艺人员把刀具写错了

网友B:
你自己干这行你当然知道什么是铰什么是镗。 你这个孔做什么的?

网友(点评):
孔,与轴配合,精度较高,

网友:
|感谢大家发表于 07-17 07:21镗孔是用刚性好的刀具一下子切削到尺寸。     铰孔是用相应直径的刀具(比如直径6MM的铰刀只能加工6MM的孔。)通过少量的切削和挤压达到尺寸。  一般孔较小用铰,孔较大的用镗。       机械学徒,抛砖引玉了。????????????
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C:
镗孔一般切屑量大,铰刀切屑量很小,一般10丝以内。

网友D:
浮动镗刀镗孔,相比与单刃镗刀镗孔,形式和铰刀铰孔更接近。

网友:
镗孔,如果是精镗的话余量也就0.25mm左右,和铰刀的余量差不多,如果孔的要求不高的话,镗和铰都能达到。镗刀可以矫正孔的位置度,铰刀不行,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网友:
我还以为直接拿铰刀镗去了。

网友E:
大一点的孔要用镗,小一点的孔只能用绞,铰刀可以加工高精度的小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镗孔一般切屑量大,铰刀切屑量很小,一般10丝以内。

镗与铰的本质差异是切削量大与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浮动镗刀镗孔,相比与单刃镗刀镗孔,形式和铰刀铰孔更接近。

镗的本质是什么?铰的本质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个人理解:镗孔是利用镗刀片车削金属(实质就是车削加工);铰孔是利用铰刀刃口“刮&挤”削金属。从这里可以看出镗孔可以改变原来孔的位置,而铰孔则不能,他只能在原孔的基础上把孔扩大,并提高一定的光洁度

网友(点评):
至于镗孔与铰孔的精度和光洁度则与加工参数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一点的孔要用镗,小一点的孔只能用绞,铰刀可以加工高精度的小孔

镗与铰的本质差异是孔大孔小吗?

网友(点评):
刀具的形式不一样,想达到的目的都一样,就是得到比较高点多表面粗糙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干这行你当然知道什么是铰什么是镗。 你这个孔做什么的?

铰只能保证一定表面粗糙度,论精度不行,镗、铣说的上精度。

楼主:
|ywjianghu发表于 07-17 11:05浮动镗刀镗孔,相比与单刃镗刀镗孔,形式和铰刀铰孔更接近。
大侠能具体讲讲怎么接近了吗?

网友(点评):
我表达的意思是:浮动镗刀可以看成是两刃的铰刀。镗刀看成运动的车刀。

网友:
镗刀既能保证位置公差又能保证形状公差,铰刀只能保证形状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