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配合,为什么普通装配时(非、冷热装),也能敲得进去?

楼主(2019-07-17):
一直有个疑问?在轴实际尺寸大于孔时,敲进去时是一方或者两方变形了吗?否则理论上应该进不去才对。如果产生了变形,又觉得是不是强度也太低了??或者表面破坏了??谢谢
另外强调了在实际轴尺寸大于孔尺寸的情况下,别说可能间隙了..

网友:
一般轴承装配时,小于60的孔轴配合都是敲或者压的。楼主其实可以这么想,就算是热装最后冷却后也是变形的,只不过强度高的变形小一点。

网友(点评):
敲进去引起的变形,可大可小,对精度的影响,感觉没个底啥的

网友:
首先:过渡配合指的是孔与轴所选公差带的关系,而精确到一对孔轴的时候,可能是间隙,也可能是过盈,如果是间隙,那【敲进去】很正常。

然后:就像2楼说的,紧配合在本质上都属于变形或微变形,只要变形量不是太大,敲进去没问题。另外,相对于孔轴的基本尺寸来说,这个尺寸越小,敲进去越容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基本尺寸越大,孔轴在敲击的过程中越容易偏离轴线而卡死。

网友:
我理解的是,过渡配合是有过盈概率的,反过来说就是有间隙可能,只是概率大小的问题。同时,当材料变形很小的时候,可以认为是弹性变形,和强度高低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绝对不变形的材料。个人理解。

网友:
楼上几位说得都挺好。

网友: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看清楚别人想问什么了吗[笑哭]

网友:
轴尺寸大于孔多少?轴和孔的材料是什么?

网友(点评):
只是想问这样一个事,具体H7/js6、H7/m6或是铁、钢关系不大,小过盈需要敲进去的工况

网友(点评):
可能是觉得不可思议,毕竟是钢铁(当然非完全刚体),小过盈配合竟然能轻松敲进去,能轻松敲进去还谈什么强度、精度,说多了好像在怀疑教科书

网友:
不同金属,过盈量不大都可以压(砸)的进去。

网友(点评):
问的不是可不可以敲进去的问题吧?

网友:
不只是尺寸问题,还有精度的因素
能敲进去,只能说明加工精度不够高,圆柱度,粗糙度,圆度...等等

敲的力间接改变了轴 、孔的微观尺寸,已经不是原来的尺寸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过渡配合 委外加工不好控,听说,外面委托加工,加工的时候都是往小尺寸方向加工,造成过渡配合,很大概率是间隙配合,我已经被弄成几次间隙配合了。如果你确定是要紧配合,且委外加工,个人建议你弄成小过盈配合,稳妥点。

网友:
这样就不会出现尴尬的情况了

网友:
在轴实际尺寸大于孔时,敲进去时是一方或者两方变形了吗?两方都发生变形,只是变形大小的区别。
否则理论上应该进不去才对。你的理论是错的,因为理论上可以进去了。过渡配合的过盈不大。
如果产生了变形,又觉得是不是强度也太低了??强度太低怎么说?刚性强度很高的零件,过盈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可以敲进去。刚性强度很低的零件,过盈很多很多很多,却可能敲不进去。什么都是相对的。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想过,我是往2个方向想的,一个方向是变形,任何材料应该都有变形量,只是形变的大小不一,轴大于孔,这时可能孔把轴挤细了,反过来也可能轴把孔撑大了然后就进去了;另一个方向是轴进入孔的过程中,进入孔的轴端部可能把孔的内表面及薄的一层给削去了,或者也可能是孔的外端面把轴表面的极薄一层给削去了,然后就进去了;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放大了比例再看,都是面团。。。

网友:
我理解的是,过渡配合是有过盈概率的,当材料变形很小的时候,可以认为是弹性变形,和强度高低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绝对不变形的材料。

网友:
看你的是什么材料了,加工精度如何?

网友:
都是高手   思考的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