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防止尼龙件加工变形的问题

楼主(2019-07-17):
求怎样处理才能让该件不变形

网友A:
外面做个厚壁的铁壳把齿轮箍上

网友(点评):
我听我们加工师傅说开口向内形变了

网友:
我估计楼主是直接买的标准尼龙齿轮再加工的缺口,这么大口子肯定要变形的。如果是小批量的,建议加工完缺口再车外圆然后滚齿。

网友(点评):
想问下,您有过类似的经验?

网友(点评):
是先加工的齿轮,后开的缺口

网友(点评):
这个口子我觉得就属于结构变形了,所以要先开口子。

网友(点评):
材料内部或多或少有应力,加上你的加工应力,你的口子开了,原来拉住的力没有了,就往里面縮了,这很正常。就算是钢,除非是去应力退火后用线切割,才有可能控制变形量。

网友:
数量多吗?数量少的话可以粗加工,松开工装让其变形,在夹紧精加工。

网友(点评):
目前量不多。您是说先粗加工开口,形变后再精加工开口,再滚齿吗

网友B:
从外往里铣还是从里往外铣?

网友(点评):
目前是先加工好齿轮,再铣的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外往里铣还是从里往外铣?

是买的齿轮铣的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做个厚壁的铁壳把齿轮箍上

我听我们的加工师傅说是开口向内形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我们的加工师傅说是开口向内形变了

所以啊,做个金属的内齿圈,套在尼龙齿轮上啊,这样各齿啮合住,变形量就控制住了

网友:
换材料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加工时直接做到尺寸了,进给量也大了

网友(2019-11-01):
查看材料属性,合理放好余量

网友:
尼龙也有变形,我们这的经验是粗加工后水煮去应力,然后精加工...% K. ^; z! P3 e# _.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