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孔间距如何表达清楚

楼主(2019-07-17):
如题,大孔已经表达清楚41*24=984,代表大孔间距41,共25个,大孔两侧的对称小孔如何表达清楚呢?2.大孔是通孔,小孔8.10是盲孔。 如果是盲孔的话,孔底部能否是平面呢? 小孔底部必须是钻头108度的锥形吗?

网友:
如果24组大小孔都是一样的,只标出其中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用局部放大图,对应小孔与大孔的关系。在主图上画一个基准尺寸,延需要的方向表述阵列数量,同样的孔不需要全画,写上阵列数量就可以了。这还好是24组,要是240组你咋画?图纸都不够长了。

网友A:
孔底肯定不是平的,因为钻头是有角度的。盲孔标准:  盲孔Φ?,深?,把盲孔定位尺寸标注清楚。盲孔的结构要素就算表达清楚了。

网友:
小孔可以用简化标注,标一处后注明25处,盲孔标深度可注明,不能打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底肯定不是平的,因为钻头是有角度的。盲孔标准:  盲孔Φ?,深?,把盲孔定位尺寸标注清楚。盲孔的结构要 ...

大侠,盲孔的底端不能加工成平面吗? 一定是钻头的角度吗?  我这个里面装的是弹簧,底部不平很难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盲孔的底端不能加工成平面吗? 一定是钻头的角度吗?  我这个里面装的是弹簧,底部不平很难受的

8.1的要么钻头,楼主慎重啊,铣刀尺寸都是整数,要么就只剩下电火花了,成本你考虑好,你弹簧尺寸有没有买样?最好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盲孔的底端不能加工成平面吗? 一定是钻头的角度吗?  我这个里面装的是弹簧,底部不平很难受的

盲孔底部做一个台阶孔当做弹簧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