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的铁与铝之间是否会有电解反应

楼主(2019-07-17):
生产中,精度要求高,铁和铝之间的轴孔配合,考虑环境特殊,请教大家,发黑的铁和铝之间是否会有电解反应?

网友A:
发黑生成的是Fe3O4,阳极氧化生成的是Al2O3,理论上这俩东西是不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生成的是Fe3O4,阳极氧化生成的是Al2O3,理论上这俩东西是不反应的

目标是只发黑铁,铝不做氧化(控制精度),会有反应吗?

网友:
电化学反应吧。  干燥不潮湿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标是只发黑铁,铝不做氧化(控制精度),会有反应吗?

8Al+3Fe3O4→9Fe+4Al₂O₃
这个算是铝热反应的一种,触发条件是高温。也就是如果二者之间有比较剧烈的碰撞、摩擦,就会发生反应。

另外,潮湿的环境下Fe3O4会缓慢氧化成Fe2O3,反应变为:
2Al+Fe2O3→2Fe+Al₂O₃

这个属于标准的铝热反应,煤矿常见事故的诱因之一——设备的铝制外壳与生锈的铁板撞击摩擦引发3000℃左右的瞬间高温,导致瓦斯或煤尘爆炸。

所以,会不会发生反应取决于工况环境。本人非化工专业,仅定性分析,无法定量解析。
以上。

网友:
那用碳钢螺丝拧铝件久了也会出问题吗?老设备不知道都怎么样了

网友B:
铝表面也会形成氧化膜,不剧烈摩擦导致氧化膜去除,理论上不用去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表面也会形成氧化膜,不剧烈摩擦导致氧化膜去除,理论上不用去担心。

谢谢。
我用的是6系列的材料。
其实有腐化没关系,只是不知道腐化程度(保持功能时间)。
个人了解一下。

网友C:
两种材料有电位差,会产生电化学腐蚀。。。。但是一般设计不考虑。。。。表面都是氧化物。。。。实际腐蚀量实在有限。

网友D:
结论是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材料有电位差,会产生电化学腐蚀。。。。但是一般设计不考虑。。。。表面都是氧化物。。。。实际腐蚀量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论是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