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可以承受弯力吗?

楼主(2019-07-17):
深沟球轴承内圈一根悬臂轴,类似简支梁,压轴的另外一端,轴承受弯力,轴承受这个弯力的大小怎么计算?或者怎么根据这个弯力选轴承

网友:
这样对轴承会有损伤。要么受力点尽量靠近轴承,要么两端都支撑

网友:
能不能用调心轴承

网友:
双轴承支撑。。。。所有轴承都不能受这种转动力的

网友:
换滚子轴承试试。如果可以,两端都加轴承更好。

网友:
楼主先画出受力简图,还有深沟球轴承肯定是可以承受弯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