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EK材料微孔毛刺

楼主(2019-07-17):
零件厚度1.9mm钻孔0.26±0.01mm,现在做出来孔边毛刺太多,如图,二次元抓拍,这种情况怎么去毛刺比较好,求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洗酸去毛刺

网友B:
我QQ147731560我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酸去毛刺

有具体的方法吗,比如浓度,谢谢

网友C:
很关心这孔怎么做的,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QQ147731560我有办法

已申请,麻烦添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关心这孔怎么做的,多不多?

多,每个零件有500多个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洗酸去毛刺

知道PEEK材料吗?

网友D:
试下浸泡在液体力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下浸泡在液体力加工

谢谢,稍后和供应商沟通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知道PEEK材料吗?

只注意了主题,没注意标题,抱歉,还以为是金属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注意了主题,没注意标题,抱歉,还以为是金属材料。

网友(2019-10-10):
1、采用带精钢石涂层的刀具,刃口锋利,且走刀以逆铣为好
2、主体完成后,可以增加倒角工艺
3、通过后处理,去除毛刺,如人工修正或机器
4、可更换材料牌号,或专用材料牌号(如含玻纤或陶瓷粉之类的)
5、机床参数设置上调整

我专业做塑胶原料 欢迎咨询13249762768  微

网友E(2019-11-20):
楼主,要不要改用超高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不要改用超高制品?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是加工的问题,谢谢,另外超高制品不了解,可以先学习学习

网友(2020-06-11):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跪求

网友:
跪求,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用在测试探针的夹具加工,增加倒角有助解决。

网友(2020-08-17):
如果是贯穿孔的话是可以加倒角的,但是麻烦在于是沉头,沉头底部有毛刺去不掉。

网友(2020-12-25):
现在有改性的PEEK,有矿物填充和添加陶瓷改性的,几乎没有毛刺,用来取代torlon材质的

网友(2021-05-16):
可以分享下宝贵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