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生产问题

楼主(2019-07-17):
单位是mm.

我想生产这样的钢丝,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我想生产这样的钢丝,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这种工艺可以实现吗?

这种工艺可以实现吗?

网友:
我看够呛

网友A:
lz以前搞过拉丝机么

网友: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以前搞过拉丝机么

没搞过拉丝机,网上看过视频,都是通过小孔,每次缩减一点点直径。
问题是拉丝机解决不了问题,小孔只能获得等直径钢丝。我需要的是有大头的钢丝(第一个图)。
如果第二种机械能行的话  就可以在滚柱上开大缺口,保留大头。

楼主:
如果钢丝是加热烧红的,能行么?

网友:
距离太短了  不好控制吧

网友:
没见过这种钢丝

楼主:
如果有这种钢丝,就直接订购,不需要自己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