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条20mm的长条560,加工后弯曲,什么方法校直的快

楼主(2019-07-17):
方条20mm的长条560,加工后弯曲,什么方法校直的快

网友:
数量多不多!
数量不多就油压机校直。
数量多就买台滚压机滚压。
这里面还回有扭曲现象,不知道你碰到没。
还有你的坯料是什么状态的。

网友:
量少手工,锤。。

网友:
看什么材质了,如果是45钢就不好玩了

网友:
压弯方法可以,基本不伤表面

网友:
直接采购,回家加工。要看什么样的弯曲,如是造型,液压弯曲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