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9-07-17):
如上图所示一个纸杯的集中上料装置原理示意图,
一摞纸杯放到到一个圆形筒中,圆筒下端有两个杆来控制最下边的一个纸杯落下,
因为现实条件限制不能用气缸,只能用电机,所以考虑用凸轮机构,
本人才疏学浅以前没设计过凸轮,有以下问题请教,欢迎大侠们不吝赐教:
注:节拍大概1秒下落1个纸杯,杆1行程约5mm,杆2行程约20mm。图中凸轮只是个示意。
1.这种工况推杆是用尖顶推杆还是滚子推杆?
2.实际设计结构的时候,能否直接用“对心直接动推杆”?如图所示
但是,看有关凸轮的教材上的实例,凸轮一般结合摆杆来用的,如图所示
我这种工况,应该怎样设计?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实际生产的还是大学的课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实际生产的还是大学的课程设计?

实际生产

网友B:
参考下这个凸轮机构分杯

网友(点评):
这个设计实属厉害,请问图片来源的文件方便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这个凸轮机构分杯

厉害!!!多谢

网友:
你这个没必要用凸轮机构吧 连杆或导槽不都行吗

网友C:
纸杯就是一次性杯子吗  自己怎么下落呢  1秒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杯就是一次性杯子吗  自己怎么下落呢  1秒1个?

要加一个辅助向下的拨动纸杯的机构,4楼的方案不错

网友D:
看看这个,上面加个料筒就行,都标准化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04.jpg

1

1

网友:
4楼正解。实际应用当中纸杯并不能在重力作用下自由下落,必须用分离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上面加个料筒就行,都标准化了。

网友:
还是那句话: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很可怕。

外面,已经有太多的东西了。

不知道外面已经没法再普及的机构和不知有多少的实际成熟案例,闷头搞“研发”?

本社区的MechLib里就有,我记得有两个。

开始搞研发之前,总得先看看我这玩意儿值不值得搞“研发”吧。。。

网友:
很简单的,

网友:
用螺旋下杯机构,四个螺旋,就可以实现下杯和分杯动作,

网友:
值得好好学习!有空经常过来看看!

网友:
这个题目好,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思维定式,论坛的各路发言打开了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上面加个料筒就行,都标准化了。

你这种设备是在淘宝上面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