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教教我,这个端盖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9-07-17):
图中两件为装配关系,轴为Φ70 k6,端盖为Φ70自由差,装配后插入空心轴减速机中;搞不懂端盖的意义是什么,请各位帮帮忙,答疑解惑

轴

端盖

端盖

装配

装配

网友A:
调整垫片?????、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垫片?????、猜的。

几乎伸出减速机了,而且垫片是光孔,把合后螺钉头一定是伸出的...不知道哪里需要调整

网友(点评):
哦,那就不懂了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应该叫压盖,所以这个端盖的图拆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要是轴端压盖的话,直径应该比轴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应该叫压盖,所以这个端盖的图拆的有问题。

叫端板,主要是作用是什么

网友C:
轴两端的螺纹孔左旋还是右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两端的螺纹孔左旋还是右旋

普通正旋螺纹,无特殊标注

网友:
防止轴向左窜动

网友(点评):
加了也是窜动啊,跟轴一样大的直径。。。

楼主:
那直接加长轴不可以么?

网友D:
你这个总图太粗糙,减速机里的轴一定是由轴承的,轴没轴肩,用卡簧来定位,有轴向传动,估计你这个垫就是定位垫,防串的。前边朋友有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直接加长轴不可以么?

磨轴端面和磨垫,那个更好呢?

网友(点评):
加长和加垫都一样更容易磨损到吗?既然会有窜动,何必不改一下轴的设计和整个组件的安装。。。

网友(点评):
第一,你对整体结构是否了解? 然后,你对轴定位是否了解? 第三,你对垫的功能是否了解,在减速机里的垫的功能为什么是防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直接加长轴不可以么?

社友再仔细想想,加长轴能防止向右窜动吗?

网友(点评):
加这个垫也不能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总图太粗糙,减速机里的轴一定是由轴承的,轴没轴肩,用卡簧来定位,有轴向传动,估计你这个垫就是定 ...

端板是自由差,大几率比轴小,如何实现防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磨轴端面和磨垫,那个更好呢?

第一个受磨的应该是螺钉头,而且已经伸出减速机了,根本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社友再仔细想想,加长轴能防止向右窜动吗?

同理,加垫一样不行

网友F:
我觉得是这个零件尺寸小了,应该是75-80的外圆,防止轴向出现大的窜动。之前设计过类似的图纸。

网友(点评):
那加了垫会更容易会磨损到,然后不磨损轴也会磨损盖或者减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这个零件尺寸小了,应该是75-80的外圆,防止轴向出现大的窜动。之前设计过类似的图纸。

跟我的想法差不多,但是现在设计方不承认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跟我的想法差不多,但是现在设计方不承认

那简单啊,设计方怎么设计的就怎么干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简单啊,设计方怎么设计的就怎么干呗

关键是现阶段我厂的主要方针是能不干就不干啊,如果这东西是真没什么作用的结构,被领导发现了,我们基本就废废了

网友:
会不会是装配的时候用的?

楼主:
螺钉头已经伸出,端板为自由差,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理,加垫一样不行

说错方向了,应该是防止轴向左窜动。我仔细看了一下,端盖外径尺寸90%可能是绘制错了,应该比70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板是自由差,大几率比轴小,如何实现防串?

这个需要你个人了解装配过程。

网友:
多看看减速机结构,多想想加工和装配过程。

网友:
感觉也可能是拆装维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