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线上下的文字不对称

楼主(2019-07-17):
1.SW2018,想在尺寸线上下面换行标注,有什么方法?
2.我用了孔标注。 但是文字不对成,有点偏,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办法是上面打空格或下面打空格补充。

网友:
把两行文字发出来,然后自动尺寸引线到合适位置。

网友:
在基本设置那边,设置一下工程图字体,字高看看

网友(2020-01-05):
应该是字体的原因,换一种字体试试

网友:
是字体的问题,不要用宋体这样的衬线字体,要用黑体或微软雅黑、等线这样的非衬线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