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正反转-固态继电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9-07-17):
想对某直流电机进行正反转控制,其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从网上选了一种固态继电器,但是到手后,发现该固态继电器,一个个体,只有“一极”,而我电路图上,需要一个固态继电器个体,有“二级”。如果选用这个品牌的固态继电器,一台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就的需要“四个”固态继电器了,对吧???

固态继电器如上图!

我的控制方案,元件选择,有问题没???

补充内容 (2019-7-18 13:12):
在8楼有补充内容!!!!

网友:
直流电机正反转需要用4个开关管或者继电器、接触器等开关元件组成基本H桥,你选的这款固态继电器不知道是否适合组成H桥控制电机,需要你自己根据控制电路判断一下。

网友:
方案可以的。
如果电机功率小,有专用的驱动芯片,一个芯片就可以控制正反转。

网友:
两个固态继电器不能互锁吧。固态继电器好像也不是完全断路的

网友:
有三组触点的,价格就贵了。

网友:
手动控制正反转?

楼主:
抱歉,图片没贴完整

想通过arduino单片机,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开关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端,然后再然接通直流电机!

楼主:
其实是想控制这种电动推杆的直流电机!

用单片机来进行控制!

现在我想,直接用这种继电器控制得了!根本用不到固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想控制这种电动推杆的直流电机!

用单片机来进行控制!

老哥,我最近做结构也用到这个龙翔的电动推杆,你是搞电气的吧,我做机械的,他家好像有带编码器的电动推杆,你看下是不是更好控制。

网友(点评):
lz不是搞电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想控制这种电动推杆的直流电机!

用单片机来进行控制!

我用这个芯片控制推杆,单片机直接控制芯片。

网友(点评):
感谢!已下载!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