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复制Ctrl+c CAD就自动关闭

楼主(2019-07-17):
请问老师傅,我CAD里复制操作就会自动关闭CAD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快捷键设置的问题,ctrl+c变成关闭软件了

网友:
我也觉得,你可以查看一下你的快捷键设置,不行就重装

网友:
跟别的什么软件 快捷键有冲突了吧,我之前有类似情况,跟有道词典冲突了,有道关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