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教一下一个结构的名字?

楼主(2019-07-17):
各位好,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如图所示,我在a向下按一下,然后b点就会沿着箭头的方向请进一小段,请问能给一个关键字让我去了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离合器,齿轮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棘轮,或者步进电机

A点的确适合一个棘轮的结构向下按时齿轮转,返回(向上复位)时棘轮不转,可是中间这个按下去的这个结构应该如何和棘轮连在一起呢?请问有没有图片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棘轮,或者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意思是按一下就通一下电吗?这样的结构太大了,我就想做一个小东西,然后通过机械结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面

你这个斜面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齿轮齿条

这个离合器有别的名字或者图片可以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齿轮齿条

斜契垂直方向运动时在水平方向都是有相应的运动吧,我是想垂直方向向下按一下时水平方向动一下,可是垂直方向恢复时水平方向是不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斜契垂直方向运动时在水平方向都是有相应的运动吧,我是想垂直方向向下按一下时水平方向动一下,可是垂直 ...

标出机构尺寸、空间限制,每个方向的行程。

网友:
杠杆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出机构尺寸、空间限制,每个方向的行程。

如图所示的,中间的圆圈,圆心距为14mm,圆的直径为12mm,每次按一下前进一个位,每次往一个格子内灌陶瓷粉,现在图上的是5位,现实我打算做15位(圆)。我有考虑用步进电机,但是因为圆的上方还有一个漏斗状的东西,往每个圆那里灌入陶瓷粉,为了避免陶瓷粉溢出,正在灌的那一个要向上顶着那个口子,所以用步进电机要用两个,有没有什么机构是联动的能实现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的,中间的圆圈,圆心距为14mm,圆的直径为12mm,每次按一下前进一个位,每次往一个格子内灌陶 ...

“每次按一下前进一个位”每次按什么机构?
按下多少mm?
手动?电动?

按5下之后,要不要复位?

网友(点评):
盐哥不愧是盐哥 我怎么就没想到复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按一下前进一个位”每次按什么机构?
按下多少mm?
手动?电动?

之前想的是纯粹机械机构,做一个会回弹的按键,然后每按一下,就前进一个位,五个做完以后,我会插进另一组容器,都是从右手边进容器,左手边出

网友(点评):
留个联系方式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按一下前进一个位”每次按什么机构?
按下多少mm?
手动?电动?

没按一下,进14mm,刚好是从一个孔的中心点到另一个孔的中心点。(现在实在不行想用步进电机每一个开关信号,进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想的是纯粹机械机构,做一个会回弹的按键,然后每按一下,就前进一个位,五个做完以后,我会插进另一 ...

15个管,能否考虑做成圆环均布的?这样有利于循环使用。

装了陶瓷粉,下一工序准备干嘛?烧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个管,能否考虑做成圆环均布的?这样有利于循环使用。

装了陶瓷粉,下一工序准备干嘛?烧结?

这是我原本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个管,能否考虑做成圆环均布的?这样有利于循环使用。

装了陶瓷粉,下一工序准备干嘛?烧结?

如果做成圆环方便拿吗?就是一个圆环做完换另一个圆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原本的想法

设计不可取,漏的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可取,漏的到处都是

我的想法是到达某个孔的时候还会向上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可取,漏的到处都是

我想先了解一下用机械的办法有经典的方法可以完成吗?(我现在想到的是用两个步进电机配合。)

网友D:
上粉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粉有更好的方法。

请问有图可以看一下吗?而且我这个做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粉有更好的方法。

或者这个有没有经典结构或者类似的结构,能给个名字或者这种类似的机器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粉有更好的方法。

我不是想机械设计的,我是学电子,嵌入式 。所以机械这块不是很熟悉,但是因为现在有台打印机做这些比较方便,自己又想做点东西,所以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想机械设计的,我是学电子,嵌入式 。所以机械这块不是很熟悉,但是因为现在有台打印机做这些比较 ...

Embedded用什么co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bedded用什么core?

你指的是用什么代码?C或者C++

网友(点评):
core,不是code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用什么代码?C或者C++

atmega328

网友(点评):
可以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bedded用什么core?

atmega3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bedded用什么core?

我暂时没做很复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芯片挺好的,价格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可取,漏的到处都是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机械结构而言,有没有什么经典结构可以实现我这个目的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可取,漏的到处都是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是机械设计的章节?另:我想问一下,同步轮和步进电机的配合的设计顺序应该是什么。
例如:用1.8度的步进电机,转一圈是200个脉冲。我想它每次进位为14mm,一共是15次,一共为210mm,那么同步轮的齿距应该是多少?或者正确的选型(设计顺序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是机械设计的章节?另:我想问一下,同步轮和步进电机的配合的设计顺序 ...

你想直动,步进电机并不能直接驱动,你需要转动转化为平动的机构。
例如丝杆,齿轮齿条,,,,

你如果设计为圆环,电机就能直接驱动了。

这么轻的负载,选最容易采购的同步轮规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直动,步进电机并不能直接驱动,你需要转动转化为平动的机构。
例如丝杆,齿轮齿条,,,,

你好,Q24734339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直动,步进电机并不能直接驱动,你需要转动转化为平动的机构。
例如丝杆,齿轮齿条,,,,

你的意思是这样?可是齿数和齿距的设计步骤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直动,步进电机并不能直接驱动,你需要转动转化为平动的机构。
例如丝杆,齿轮齿条,,,,

我想了一下你说的这种结构挺好的,但里面的齿轮设计的步骤应该怎样?或者有没有学习视频?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