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简单,却做不出来

楼主(2019-07-18):
一个套管零件,用进口的数控车床都加工不出来,应该是工艺不对。

网友:
你这个就是一段不锈钢管,数控车床加工纯粹是瞎搞。

网友: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个尺寸保不了

网友(点评):
买管料加工,外径与内孔都要加工,现在加工出来内孔变大了,一夹就变形

网友A:
加工工艺呢,是从哪一步开始

网友(点评):
工艺:就是车床一次性做出来。需加工外径与内孔

网友(点评):
先内空还是外径

网友B:
加工不了,太薄了

网友:
用不恰当的工具做零件 这个是开玩笑嘛?

网友:
这零件问题应该就出在工艺上

网友:
想不出咋搞,望大神讲解

网友:
精轧无缝钢管+精磨外圆

网友:
精加工留余量,先外磨外圆,做工装夹外圆珩磨内孔

网友:
是不是要加内衬?

网友:
管子壁厚厚一点,先加工内孔,然后加内衬加工外圆

网友:
数控不是万能的

网友C:
液压多级拉伸,长度留余量,再去两端得管。

网友:
线切割,找φ20以上棒料做,做完再光外圆。不是做工艺的,不合适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压多级拉伸,长度留余量,再去两端得管。

终于看到最佳方案了

网友:
找做精密钢管的厂家,这难度不高,主要是找对供应商,这个还上车床,钱真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液压多级拉伸,长度留余量,再去两端得管。

还有更好的方法,管子原料,经扩管和缩管就可

网友:
10mm的管子,精铰加工内孔然后上无心磨,这应该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方法,

网友:
这个随便搞搞啊……

网友:
没接触过加工不是很懂,但想到一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首先加工外表面,达到所需精度后,再在外表面套一层厚一点的管子(这管子的内孔估计也得精加工)外面套的管子厚度只要保证夹裝时不会变形即可,然后再加工内圆;不然直接拿材料 加工估计太难加工了,一夹就变形,别说夹了,估计拿在手里不小心用点力就捏扁了;也可以先加工内孔然后套在轴上夹裝再加工外圆,反正思路是这么个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线割内孔不可以吗?不太了解工艺

网友:
可以做!如果没有其他的形位公差要求

网友E:
我公司就生产这种精密管管的,你的规格我们有现货

网友(点评):
外径与内孔公差都能达到吗?买回来直接切断?材料是多长的?

网友(点评):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直接可以买到精密管吧。

网友:
慢走丝走起

网友:
购买厚一点的管料,先加工内径,外径粗加工,然后去研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就生产这种精密管管的,你的规格我们有现货

这才是最佳方案

网友:
精拉外圆钢管,在磨内孔

网友:
你这个公差和壁厚看着都不简单啊!怎么会觉得简单呢!

网友:
先干内控,做芯棒,磨外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工艺呢,是从哪一步开始

是的,直接切断使用,联系我们销售13504307822,高经理

网友(点评):
什么玩意?

网友:
非得加工的话,先干内孔,插芯轴干外圆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这个就不是车出来的,一定要研磨的。

网友:
有现成的卖,还自己加工,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机加需要点技巧,我司可以加工,我们专门做外加工的公司,有意可以联系

网友:
建议你先加工内孔,外圆适当留量。内孔尺寸保证后,用顶尖轻顶内孔,加工外圆,外圆尺寸保证后,用专用不锈钢切刀切断,切刀一定要锋利,钝了工件肯定会变形!个人看法,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不行就尝试楼上的说法just4u.或是toafy.的,楼上这些方法大批量还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外圆留量2-3,钻内孔后珩磨到位,自制芯轴螺母锁端面卡紧后精车外圆。

网友:
应该是工艺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不了,太薄了

我是这么想 的  先内孔 再外圆
精度到丝的  一般车床 不好 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好的方法,管子原料,经扩管和缩管就可

是的,但无缝薄管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无缝薄管比较少

很普通的规格,

网友:
有没有合适内径的不锈钢sus316管材,只需加工外径

网友:
我给个工艺,只是建议:
1.下料,棒料
2.车两端面,保证总长,两端面钻中心孔
3.两顶针粗车外圆,外圆倒角
4.深孔钻钻内孔
5.芯棒以孔定位磨外圆
6成品检验

网友:
拉床精拉内孔再上无心磨

网友:
确实有些难为工艺了,8.9的内孔82长,刀杆咋做呀

网友:
粗车外圆、钻内孔、铰内孔、切断(钻头,铰刀用进口的)——掉头平端面——芯轴磨外圆

网友(点评):
车床精度可以的话,那个磨可以用车代替

网友:
冷拔然后切

网友:
加工工艺安排不对,

网友(2019-08-19):
车加工太长了会震刀,达不到精度

网友:
买精管吧,

网友:
找一根D15以上的圆棒,先线切割中间空,再用芯棒定位孔做外径,

网友:
这活关键不在设备,在于刀具和工艺。

网友:
看产品量有多大!量小慢走丝直接割!# T7 d4 }6 ?1 X; k# S
量大,先做内孔,后做外圆,需制作一个工装夹具!!

网友:
做此类管子,一般是高频制管,然后内外圆磨,公差是可控的,如需要打扁之类的,额外增加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