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组轮滑组的受力点怎么汇聚为一个受力点

楼主(2019-07-18):
类似于五角星的的结构,然后让这个受力点再其中的一个角上,求大神

网友:
滑轮架子

楼主:
空间比较小的那种,架子太过于占空间

网友A:
按平常的简化画法绕就行,不过受力那个点得再加一个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平常的简化画法绕就行,不过受力那个点得再加一个滑轮。

空间有限,主要是

网友:
就像这样?
字丑,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间比较小的那种,架子太过于占空间

从中间出吗?

楼主:
不是,在其中的一个角装一个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