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主轴几个配合处的公差

楼主(2019-07-18):
如图,减速机轴短了,所以扩展了一根旋转轴,旋转轴与轴承内圈配合,与同步带轮一起旋转;左轴承外径42,内径25;右轴承外径55,内径30;

1.左右两个轴承是安装在板里的。它的外圈和安装板之间用什么配合? 选什么公差?

2.左右两个轴承内径和旋转轴什么配合? 取什么公差?
3.减速机轴和旋转轴内孔之间是键连接,直径是20,应该取什么配合? 用什么公差?

网友:
你要多高传动精度? 电机转速是多少? 电机只往一个方向运行 还是 正转反转都有?  背隙是否有要求?

网友:
轴承外圈与座孔用小间隙配合,轴承内圈与轴用过渡配合或者过盈配合。轴与电机轴用过盈配合或者过渡小间隙+键。

左板如何固定左边轴承的轴向定位?轴承的防尘和润滑有没有考虑?

网友:
电机那里是花键吗?还是普通孔轴配合?

网友:
我想减速机输出轴+联轴器+轴承座带轮更简单些吧

网友:
简单点说   孔H7 轴j6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19-12-11):
轴承的配合和选用什么型号的轴承有关,一般角接触球轴承与外圈采用过度配合,轴与内圈采用过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