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轴安装处的配合公差

楼主(2019-07-18):
如图,从动轴是固定的,不旋转的,带轮和轴承外圈一起旋转;轴承内径17,外径26;
1.轴承内径和从动轴都不旋转,取什么配合? 什么公差?
2.轴承外径和带轮孔座之间用什么配合? 什么公差?

网友:
带轮与轴承外圈用过盈配合,轴承外圈随着带轮一起转动,他们之间没有相对转动。轴承内圈与固定轴用过渡配合,这两者之间也没有相对转动。
轴承的轴向定位结构设计的不好,再修改下。

网友:
中间段的孔那里可以挖大一点,不需要跟轴差不多的,

网友:
想这个样子的,跟轴承那里配合的我一般取的K7,你可以参考一下,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
而且你这个没有考虑轴承的拆装,如果拆就很难了,建议留两个可以顶一下拆出来

网友:
看你负载,和应用精度的,建议你看看机械设计手册。理论来说外圈一定是过盈,内圈一般是过渡,但选什么轴承,哪个等级配合,手册上写的应用环境更合适(当然几种选择更要参考你的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