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轴承配合处公差

楼主(2019-07-18):
如图,平面轴承动圈内径12,不动圈内径13,外径26,厚度9MM; 丝杆是竖直安装的,手柄摇动丝杆。
丝杆尾部光轴直径12,长度6MM
1.轴承动圈内径12和丝杆光轴配合处取几级公差配合?
2.轴承不动圈外径26和轴承座取几级公差配合?
3.丝杆光轴6MM是不是短了点? 我的理解,不顶到下面的轴承座都可以

网友:
1,轴给h7。
2,外壳H7
3.感觉应该大于9mm

网友:
这不是配合的问题,是设计不合理,平面轴承一般都会有预紧力的,轴向力不大的话就用深沟球轴承吧附图是一个径向轴承和平面轴承组合使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