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零件整体加工怎么做?

楼主(2019-07-18):
如题,烦请帮忙看下这个零件整体加工如何加工,谢谢~

材质SKH-9

网友A:
不可去锐角
清角
又要“去锐角毛边
如果较真,这活没法做
锐角,是数学上的概念,机械上需要给出范围,可图纸上没有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还要去毛边,毛边就会出R。可图纸没给R的范围
让人怎么干?
估计这图纸是外国的,查一下那个国家的自由公差,特别是未注公差的等级怎么定?
再看看这么小的尺寸未注公差的具体数值是多少,估计数值很小
这些如果不查不来,难说干出来的是不是废品

另外
深冷处理,这在制定工艺时是针对精度高的零件
这活不好干
如果想干,加工费一定不要含糊。如果委托方不肯给高价,直接抽他大嘴巴

还有,翻译图纸的人,有没有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去锐角
清角
又要“去锐角毛边”

不是外国的,可能出图纸不够严谨,我的现在问题点是:凸出来的带R角的针和主体如果整体做的话我做不了垂直的,PG加工出来也是圆弧过渡的,请问有没有什么加工方式可以整体加工出来的?

网友:
这两个R不好做,加工中心先做上面,再慢走丝?

网友:
前段0.78*0.88那个8mm长,截面形状那公差和垂直度确实不容易干,要是没有好的工艺那加工的报废率估计也很吓人

网友:
这活儿,接订单,直接发到日本去。相同的质量,比国内做得便宜。。。

瞬间吃差价变成贸易公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去锐角
清角
又要“去锐角毛边”

我的理解是箭头所指处不得倒角,其余需要锐角倒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箭头所指处不得倒角,其余需要锐角倒钝

图纸注明,不可去锐角
应该是要求保持锋利锐边,但要去毛刺
这图纸如果不是国外的,就是台湾或者香港的,还有繁体字

网友:
整体加工可以使用车削中心,走心机也可以试试,不过在加工两个圆弧的时候,用轴向动力刀具加工可能会出现嘣刀的现象,精度保证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外国的,可能出图纸不够严谨,我的现在问题点是:凸出来的带R角的针和主体如果整体做的话我做不了垂 ...

我想,材料是工具钢或者磨具钢,还特地注明要深冷。应该是工具一类的东西。去应力是怕崩角?
深冷,在我的概念里是保证不变形的一种工艺方法,在这里似乎是为了去应力
这个小东西,我觉得应该是机加+热处理,这两者配合好才能最大限度保证不变形
热处理怕是不止一次,问题就来了,深冷处理放在工艺过程的什么位置
这个件,单靠机加大概无法保证。5楼讲的很有道理
退一步,就算机加完,零件是合格的。但是放一段时间,或者有运输,那精度会不会变?这零件太小,细长比很大

这活干完了,如有可能,请发帖告诉我们,大概的工艺。谢谢先

网友:
精度高的变态,这活儿不好干!建议楼主考虑经济精度!

网友:
不省心的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