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工程图

楼主(2019-07-18):
请问各位大哥些,非金属零件出图需要有表面粗糙度要求吗?

网友A:
需不需要?这个问题,也有好多人问我,其实答案很简单,全看你的设计需求是什么,你设计的东西有粗糙度的需求,当然要需要,如果没有,标注了纯属多余;不光是粗糙度问题,扩展一下尺寸公差问题,形位公差问题,都是一个道理,你设计想要这个功能了,则产生需求。所以你的问题的答案,其实在你自己,你没有搞清楚你自己想要个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话不糙理不糙

网友:
出工程图和找女朋友是一样的,结果是由需求决定的,1万字的需求指向的是名门闺秀,四个字的需求(比如「女的,活的」)鬼知道检索到的会是哪路女侠。

——「女侠饶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不需要?这个问题,也有好多人问我,其实答案很简单,全看你的设计需求是什么,你设计的东西有粗糙度的需 ...

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
楼主想想避孕套? 扯远了。。。密封圈。。。

网友:
主要看设计者的意图,结合工况来标注,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不论是金属零件还是非金属零件,只要表面被加工了一刀,就必须要标注粗糙度。

网友(2019-09-10):
根据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