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钣金件用三维软件怎么画

楼主(2019-07-18):
画了很久没画出来,请社区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沿着地面中心一分为二,画出一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着地面中心一分为二,画出一边就行

您好,刚才可能没有表述清楚,我把展开图标注了一下,请再看一下,谢谢

网友:
压根没按照图2尺寸,照着图1结构画的,附带特征树

网友:
我的直觉,建议改结构,178度有必要吗

网友(点评):
聊这个有意思吗?

网友B:
你这斜线的两端缺口形状不对吧。怎么折啊?两端的口子那里要烂掉了。。。

这种事儿,问谁不如直接买包芙蓉王送给折弯师傅。。。

二十几块钱,买这么宝贵的折弯知识。。。

钣金。。。折弯系数。。。

网友:
折弯角也要考虑的,折弯不难的,建议现场学习两天!

网友:
边线折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斜线的两端缺口形状不对吧。怎么折啊?两端的口子那里要烂掉了。。。

这种事儿,问谁不如直接买包芙 ...

眼神真好使?

网友:
话说这个178度有点尴尬啊,跟平面没啥区别了。一定有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