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打不开INVENTOR2014的文件

楼主(2019-07-18):
求教各位,为什么我的SW2016打不开INVENTOR2014的文件???有没有哪位好心人可以帮忙转换下格式

网友A:
因为你没安装inventor view软件,又或者你没启用3D Interconnect

楼主:
我没有安装INVENTOR,但是网上说可以用SW打开 ipt 格式文件的,而且我的SW版本比它的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安装inventor view软件,又或者你没启用3D Interconnect

我没有安装INVENTOR,但是网上说可以用SW打开 ipt 格式文件的,而且我的SW版本比它的要高

网友B:
SW安装里,我依稀记得有选项的。。。

哈哈,我是用Inventor的,默认安装,差不多都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安装里,我依稀记得有选项的。。。

哈哈,我是用Inventor的,默认安装,差不多都有啦。

确实是有这个选项的,点击了打开以后就提示不支持,所以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A:
1 网上都在瞎JB扯,事实上是帮助文件明确指出必须在安装inventor的情况下,solidworks才能打开inventor文件,后来一实践发现,只要安装inventor view,就是inventor文件查看器,不安装inventor的情况下solidworks也能打开inventor
2 另一个方法就是启用3D Interconnect功能,solidworks可以直接打开inventor的零件文件,部件文件,然而3D Interconnect却是2017版新增的功能,所以2016版solidworks想要打开inventor文件,只能是安装inventor view,毕竟这个软件比inventor软件的安装体积要小的多,也容易安装,不用破解,本身查看器都是免费软件。

网友:
不能直接打开的吧,需要格式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网上都在瞎JB扯,事实上是帮助文件明确指出必须在安装inventor的情况下,solidworks才能打开inventor文件 ...

非常感谢  安装了INVENTOR VIEW 果然能打开了